菜鸟修ACER E1-471G 待机有时风扇全速转

楼主(2015-12-30):
今天接到这台返修机,前几天客户拿来修,说风扇关机下自动转,晚上吵死了,,其他一切正常,,看了下,果然风扇全速转能不吵吗,在官网下了个BIOS在WINDOWS下刷,试了两天没问题就给了客户了。

这是出故障时候的电流:

今天到手马上拆机了,以为进入了传说中S3状态,量了内存供电-没有,桥供电-也没有。直接量了风扇IC

1脚:0V
2脚:5V
3脚:5V
大家都知道出什么问题了吧。本来想直接把风扇改了,今天没什么事干就当玩玩吧。
2脚5V明显不对,,+5V要开机才产生。往后查:

+5V和+3V都有电压。量了下G级 都是12V。在往后查

PQ23的2脚在1V-2V之间跳变,终于找到问题了,当2脚电压低于1.5V,3脚处于截至状态。

我先把PQ23吹起来,量了下2脚,8V.
把PQ23换了,插电,2脚恢复到8V了,待机电流很正常。

呵呵,我是菜鸟,大家帮忙加分,虽然没技术含量。修这个机用了10分钟。发这个贴却用了我接近一个小时。闲得蛋疼啊。。

网友:
这样彻底解决问题 改风扇治标不治本

网友:
   只要  不转就行 ,

网友:
开机二级电压都产生了,

网友A:
重点是时序,不然有的人肯定要干温控芯片了

网友:
好吧。。。。。。。

城市维客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蜉蝣cc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待机时+5V电压出来就不正常了。。是后级电压开启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时序,不然有的人肯定要干温控芯片了

还是兄弟理智,,,其他都是灌水

网友:
故障虽小,分析得有理有据。

网友:
直接把风扇改了是什么意思,怎么改的

网友C:
把风扇供电线接到usb供电那里去不就行啦

网友:
十分钟搞定,就是大神,不是菜鸟。

网友D:
第2脚8V,这个8V的电压是怎么来的?

网友:
没怎么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兄弟理智,,,其他都是灌水

说的有点不清楚,我都有点被你饶进去了,我看你上面显示的是待机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风扇供电线接到usb供电那里去不就行啦

呵呵,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2脚8V,这个8V的电压是怎么来的?

从哪里来就没往下跑了,,跑MAINON_ON_G就知道,,查到故障懒得往下了

网友:
小问题但是不难看出楼主功底身后啊

网友:
一般都会该 长转的  查的很用心

网友:
这个故障也与见过,我没有图,就是进水有一电阻断了 接上就好了 也是这款机器 cpu是p8600

网友:
这种机  15V 那里常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