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温度380,风力3档(共8档)这样会不会对风抢有损害?

楼主(2015-12-30):
上一次我把温度调到400,风力2.6档。结果风抢的出口上面一点的地方现在是黑的发紫了。大家的风抢用久了是不是都这样。本人还是菜鸟。。。

网友:
高温变色正常的,注意安全就好了

网友A:
风量是有些小了设定在4-5挡适合

网友:
时间久了都这样 正常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量是有些小了设定在4-5挡适合

风力大了旁边的小电容会飞掉。。。

网友C:
楼主你发错版块儿了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风力大了旁边的小电容会飞掉。。。

如果吹芯片可以将其周围用耐高温胶带覆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发错版块儿了哦

那发到什么板块?没有工具板块啊。。。不会删这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吹芯片可以将其周围用耐高温胶带覆盖

哈哈,我买了,不过是贴塑料插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发到什么板块?没有工具板块啊。。。不会删这贴吧。。。

有维修工具  焊接技术版块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