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密码忘了怎么办?

楼主(2015-12-30):
开机密码忘了怎么办?

  由于网络安全的知识普及,很多人为了电脑数据的安全或者出于保护自己隐私的原因,对自己的电脑设置的开机密码,以防止别人非法进入自己电脑,但是往往设置电脑密码难住别人的同时也难住了自己,所以很多网友都在问自己开机密码忘记了怎么办?这时候必须冷静下来,想想自己平常设置密码的数字,或者想下有什么密码提示,尽快的记起密码,再不行的话,采用以下方法。教你解决开机密码忘记的问题。

方法与步骤:

方法一

  开机密码忘记了怎么办?如果我们开机的时候,界面上没有出现Administrator这个用户名,那么我们就在这个界面状态下按住“Ctrl”+“Alt”键,然后再连续按两次“Delete”键这时会出现一个windows的经典登录界面,用户名就是Administrator,密码为空。

开机密码忘记怎么办(图1)

方法二

  1.如果你的电脑已经登录到系统,但是忘了密码,这种情况最简单,打开计算机管理如图:然后,右击用户名,点修改密码便可,无需输入密码便可修改。

开机密码忘记怎么办(图2)

  2.如果系统无法登录,但是安装过DOS或者一键恢复,或者MAXDOS等,则可直接一键恢复系统,开机的时候,5秒内,按住上下键出现然后进入,直接一键恢复,便可。

开机密码忘记怎么办(图3)

  3.使用光盘自带的windows密码破解工具,在bios设置为光盘启动,其中的 first boot device 改为dvd cdrom 便可,然后重启OK进入光盘,点破解密码便可!

开机密码忘记怎么办(图4)

方法三:

  1、重新启动计算机,开机后按下F8键不动直到高级选项画面出现后,再松开手,选择“命令提示符的安全模式”回车。

开机密码忘记怎么办(图5)

  2、运行过程结束时,系统列出了系统超级用户“administrator”和本地用户“*****”的选择菜单,鼠标单击“administrator”,进入命令行模式。

  3、键入命令:“net user ***** 123456 /add”,强制将“*****”用户的口令更改为“123456”。若想在此添加一新用户(如:用户名为abcdef,口令为123456)的话,请键入“net user abcdef 123456 /add”,添加后可用“net localgroup administrators abcdef /add”命令将用户提升为系统管理组“administrators”的用户,并使其具有超级权限。

开机密码忘记怎么办(图6)

  4、重新启动计算机,选择正常模式下运行,就可以用更改后的口令“123456”登录“*****”用户了。

方法四

  用Windows xp系统安装光盘,以修复系统的方法,破解超级机算机管理员密码

  第1步:将系统设为光盘启动,并放入系统安装光盘。当出现第一个选择界面后按回车,出现第二个选择界面后按“R”键开始修复安装。随后安装程序会检查磁盘并开始复制文件。文件复制完成后,系统将自动重启。

  第2步:重启后,系统会进入图形化的安装界面。注意:此时应密切注视界面的左下角,一旦出现“正在安装设备”进度条时,立即按下组合键“Shift+F10”。接着一个命令提示符窗口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是破解密码的关键所在。

  第3步:在命令提示符窗口中键入“Lusrmgr.msc”并回车(不包括双引号),打开“本地用户和组”管理工具。点击左侧的“用户”然后再右击右侧的管理员账户,选择“设置密码”。此时,会弹出一个警告窗口。大意是说修改密码后,系统中的某些信息将变得不可访问。这里主要指用EFS加密过的文件,并且此前未曾导出证书,则修改密码后这些文件将无法访问。如果没有这种文件,我没就不要理会它,直接单击“继续”,然后输入新密码,并单击确定。然后关闭“本地用户和组”和“命令提示符”窗口,并继续完成修复安装。完成安装后,系统管理员账户就重新“激活”了。

方法五

  可以通过CMOS放电来清除开机密码。打开机箱,找到主板上的一个小电池,然后拔出来大概等10分钟左右再重新装回去就可以清除BIOS原有的密码设置了。

开机密码忘记怎么办(图7)

  开机密码忘记了怎么办?如果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有用的话,那就只有使用终极解决方法,重装系统。以上就是为你提供的关于“开机密码忘记了怎么办”的具体解决方法。希望其中能有一种方法对你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