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掉电 维修~

楼主(2015-12-30):
版号:华硕M5A78L-M LX3 PLUS  REV:1.01
故障:触发很快掉电。
同行的板。

请看故障的视频(生意淡呀没事弄个视频玩下)

留意这个我在不停的点开关针

没什么思路好说的 有时候还能跑好几个码,都读BIOS了
感觉不是缺少什么信号或供电。
就想到温控。温控系统不太熟悉
就是一路的拆拆拆~~~~~~~~~~~~~~
拆到这个排阻就  不掉电了,不是822排阻 好像是个102的

这个应该是负责温控的吧!?
应该不是这个排阻坏  这样拆掉  可能断开了温控吧
对温控不熟悉,不管他什么原理了 能点亮就万事大吉!
反复试机 都不掉电(掉电时候很明显)。

故障解决!
补充:
这样做有弊端,CPU过热可能就不会保护了。
要做好散热!

谢谢梦幻版主给我的点位!

_M5A78L-M LX3 R1.01.rar

网友:
拆了不装没事吗

网友:
发现好多个,包括三极管 拆掉 都没事   吓死我了

网友A:
顶一个表示没修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表示没修好过

都跟你说过是 瞎搞的

网友:
呵呵,成了拆机大神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这样子的话,当CPU过温了就不会掉电保护,把CPU往死里烧

网友B:
想知道LZ拆的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LZ拆的流程

温控不太懂  就是 断开了 温控吧   有弊端的  可能温度过高的时候 会烧CPU  弄好点风扇就算了事了

网友:
换一个上去最好

网友:
建议找个相同阻值排阻更换。

网友:
cpu温控推测这里工作是io芯片控制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这是要把华硕的工程师逼疯的节奏

网友:
温控出问题只会掉电不会重启吧。酱紫不太踏实。

网友:
这是处理器热量控制信号,电阻应该上,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两个三极管 换掉就好了 还有个5脚的 坏掉比较多

网友:
很好的学习经验

网友C:
拆掉没事???
neco
推测会引起过热烧CPU。
详情

网友:
做维修的这么不负责任可不太好,换个一样的排阻应该不难找吧,万一把客户的CPU烧了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没事???
推测会引起过热烧CPU。

网友:
拆掉那个元件,主板EPU的功能还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进系统没事的话就好了哦,温控电路按也不熟悉,感觉好复杂~~~

网友:
今早碰见一块开机不跑码。无意中碰到晶振跑马亮机。

网友:
掉电 拆温控排阻还是可以试试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把温控芯片拆了看看,把那个装上去

网友(2017-07-11):
怎么我被限制了,天啊
本来是认证也认证不起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问题,不跑码的到是经常有,修不好

网友:
华硕主板822牌组大家都知道。你只不装就好了估计还是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