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QCL41 LA-8224P 维修。附上亮机BIOS!!!

楼主(2015-12-30):
接修一台K45VD.QCL41 LA-8224P REV;1.0独立8显存3代cpu  I5三代,版号 故障为开机无显示,  拔插内存 没用,放电没用,  刷了个BIOS没用! 不信邪 淘宝买了个BIOS 刷上去OK! 附上BIOS

K45VD.QCL41 LA-8224P REV;1.0独立8显存3代cpu.zip

网友:
感谢,正需要了

网友:
asus  本就很多bios 问题  刷个不行 再刷一个  刷了五个都还不行 就不用刷了 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手上有个板子1.8V复合管烧了,烧了我两个CPU啊,说起来都是泪!

网友:
这个能用吗

网友:
太爽了,思路准确,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原来刷个BIOS就行了,看到华硕板子就怕,没电路图

网友:
我这个 没有集显供电   PU202   1 2 3  4   脚 有电   5  6   7   8   没电  电流 0.8 0.7   这样

网友:
下一个试一下吧

网友:
正好遇到,借鉴了

网友:
这个显存要看清楚, 昨天我刷个 也是的, 4显存刷成8显存的 无显示。。 最后换个4显存的就好了!

网友:
asus   不好修

网友:
下载了不是解压文件   用不了  坑了我10分 下了两次

网友(2016-05-03):
万能的宝啊!

网友:
BIos好的吗。有、人刷过吗。验证一下

网友:
沙发...谢谢.下来试试

网友:
刚好需要 谢了

网友:
判断的真准啊 还是好牛逼啊  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收不收徒弟的啊哈哈哈

网友:
谢谢  验证可以用  顶一下

网友(2016-06-03):
     是I5的吗

网友:
     解释的比较清楚  下载试试再说

网友:
下来了 怎么是3.8M的???

网友:
      解压包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