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银机小主板不触发小修

楼主(2015-12-30):
同行拿来一片收银机的小主板过来修,他们已经拆机了,只拿一片小主板过来修,观察表面情况,正常!插ATX电源,看到诊断卡待机灯亮就去触发,结果没有反应,再去点几次,也是一样,那就按不触发来修。IO是IT8718f,测75脚有高低高,72脚没有,问题在这了,直接测量85脚RSMRST#为低,结果找到一个上拉5V的电阻,难道电阻坏了??更换了好几个电阻,此脚电压都被拉低,直接镊子短接电阻,可以触发亮机了,好像RSMRST#是3.3V才对的呀,这。。。。??那就换个IO,在拆下IO的时候,我特意去量了RSMRST#的焊盘,5V的,找个io焊上,结果是一样的,也换了好几个电阻,也一样,那就直接短接这个电阻处了,在待机的时候,特意等一段时间看看IO有没有发热现象,就这样给同行了。

网友:
挺好 有图。。。。。。。。。

网友A:
这个板 经常修  小故障比较多 只是拆机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 经常修  小故障比较多 只是拆机比较麻烦

这种板我修的比较多的是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