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IN1930f 开关电源的修复

楼主(2015-12-30):
指示灯不亮,黑屏.折机后,测量输出两组无电压(未通电时已测量它们对地值值无短路),再接着测量开关电源整流后的大电容两端300V正常,而开关管D极无电压.已经确定是开关电源初级这边的问题了.三两下拆下来电压板,发现R853 电阻已烧坏,但仍能看清是0.2欧,开关管G--S极完全击穿,与D极也击穿但未完全为0的值.小拆件上的芯片没有烧黑的现象.所以不打算把芯片更换,可是在不能确定芯片是否正常的情况下,也有必要做一点安全的防范.怎么做呢,其实也很简单的,更换新的开关管后,电阻R853先不安装,串个220V灯泡,上电看看如何.-------上电监测着输出电压已经正常了.
    为了分享开关电源元件的一些数据,特地把小插焊下,如图 ---- ---- .--除了这些以为还特别地把开关电源初电阻的位置号以及相对应的数据记录.小插件上的芯片U830 INN801B   R832,R833 --203;  R838--30X(22欧);R839--221;R856--10欧;R869--0.68欧;R853--0.2欧;R855--10K;R880--52K(这只未实际测量,看可能会看错色环,是抑峰电压的电阻).U1--INL859RN.希望这样数据会对朋友们碰到这电压烧坏时有帮助.主板的图片也来一张 除些之外,顺便测量了一下裸电源板时与仅接主板负载时开关电源的2处电压的数据,裸电源板时,芯片的VCC脚电压为10.3V;J2点也就是光耦反馈脚有1--1.4V反复变化的电压.输出往升压的电压是17.3V左右;----接上主板时,VCC脚电压为14.6V   J2脚电压为稳定的1.93V. LED接口  .升压后1脚,22.5V左右,234脚为3.7V.

网友:
这个板有点奇怪,怎么会另置一块小板呢?那个电阻是用来保护开关管的吧

网友:
这个电源IC 我也换过  但是那机器没用住

网友:
这机器 小板上 的电阻很容易烧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一般改模块,这样成本低。

网友:
挺好的学习经验!

网友:
直接改模块 完事

网友:
那个小电阻是检流电阻

网友:
电源的MOS坏了,这电阻一般是必死无疑的啊,楼主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