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大气“DELL”一体机维修

楼主(2015-12-30):
    机器是昨天接的,一个快餐店的机器,万能的X宝买的"DELL"原装高端品牌一体机。先看看机器: 够档次吧,有十五公分厚。说不亮机,试了下果然,先怀疑电源。拆开的瞬间石化,478的945主板,山寨的一塌糊涂。打发走客户,拆出主板,先看看高端主板: 实实在在的478接口。直接上电 这个样子是没打算任何跑马的样子,测了下电压,内存电压为0,就不往下进行了,先搞内存这一块。内存在东边,但内存的供电在南边,PCI和PCI-E中间,采用UP6109A加MOS的供电方式,测5脚VCC 5V有,而且发烫,旁边的两个MOS换掉一样。觉得这东西坏了,找了一圈又是没找到,论坛搜搜,以下图片援引“点纸维修”坛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65655-1-1.html的经验和图纸 用AP7120代换, 再次上电,已经跑马 装机。 成功进入系统。最后附上主板BIOS。IO8712FS。版号X-I945LM4 V1.12。

网友A:
楼主对供电芯片真熟,这个二极管不装是不是不行啊?

网友:
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供电芯片真熟,这个二极管不装是不是不行啊?

果断不行,不能正常工作,点纸维修坛友的图纸看的清清楚楚,这两个IC就是1 5脚之间多了个D1二极管。随便找个小黑装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断不行,不能正常工作,点纸维修坛友的图纸看的清清楚楚,这两个IC就是1 5脚之间多了个D1二极管。随便 ...

多谢,学习了!

网友C:
这主机的问题就是主板内存没供电电压对吧?原因是内存供电管理的8角芯片坏了,然后请手头没有相同型号的就找了个差不多的代换了,对吧?楼主,回答下,我是新手,在积累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主机的问题就是主板内存没供电电压对吧?原因是内存供电管理的8角芯片坏了,然后请手头没有相同型号的就找 ...

是的,我虽是老手,但技术是超新手,根据英特尔时序,应该先待机——内存——桥——总线——CPU供电,内存供电不出,下边的就没有意义,何况这种山寨板子的设计,桥供电本来就来自内存,如果内存供电不出,后边的就没法继续。UP6109芯片手头没有,根据搜索到的定义,AP7120除了1-5脚之间多一个二极管以外,其他脚外定义是一样的,这些芯片在内存和桥的供电中大量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虽是老手,但技术是超新手,根据英特尔时序,应该先待机——内存——桥——总线——CPU供电,内 ...

我看自学视频上面说的排查顺序是:供电时钟复位P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虽是老手,但技术是超新手,根据英特尔时序,应该先待机——内存——桥——总线——CPU供电,内 ...

7120很多,显卡,主板都有用.

网友D:
那款老主板BIOS,你觉得还有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款老主板BIOS,你觉得还有意思吗

万一你哪天遇到个山寨机器呢?

网友E:
上次客户买的I5高端机2200,拆开一看是AMD牢双核,不得不说人家真厉害

网友:
478+945?神级

网友:
看起来有点老

网友:
945+478的,真搭配的神级啊

网友:
这种机器 直接换板

网友F:
那楼主换上7120还加了二极管吗

网友:
万能的淘宝坑人啊~~楼主维修实力强大,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楼主换上7120还加了二极管吗

加了,不加不工作

网友:
这么“高档”的“戴尔”一体机,修好少说也得收100啊

网友:
要改电路。。厉害。。

网友:
NB啊呵呵山寨也修得如此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止,不然就不是高端机了

是不是橙嘿嘿啊

网友:
好漂亮的一体机。

网友:
借鉴的好,思路清晰

网友:
便宜没有好货啊,你想便宜有便宜东西。我以前碰到的大多是775主板

网友:
楼主技术好,经验丰富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现在这个真不好找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止,不然就不是高端机了

这种机器开个qq都困难....贪便宜的下场呀...

网友:
牛X的任务干牛X的事情

网友:
x宝上确实牛逼,但你技术过硬

网友:
好老的电脑,我们这边都废品

网友:
又是某宝的杰作  吓死人不偿命

网友:
把我给骗进来了  呵呵   就是个公板的945   478U 2DDR内存   怎么是DELL  翻新的

网友:
这种机子有人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客户买的I5高端机2200,拆开一看是AMD牢双核,不得不说人家真厉害

客户自己还觉得自己配置挺牛逼的,只是我们不揭穿客户而已。

网友:
以后不能从淘宝上买东西。真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