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lcd 22寸显示器开机背光灯亮一下就黑

楼主(2015-12-30):
前几天接了一台冠捷lcd22寸显示器,拿来时的故障是黑屏,蓝灯一闪一闪的,拆机检测,发现电源板5v供电的两电容鼓包,拆掉换上接屏测试,刚开始一切正常,慢慢的屏变成一半黑一半正常,又过一会儿屏慢慢花掉,直至全黑,我拨掉电源,重新检测,发现驱动板上给屏供电的u501芯片短路,我就换一块一样的驱动板,接上屏一测背光灯亮两秒,黄灯一闪一闪的,一般好的屏它会先岀来一个无信号图标(没接电脑信号之前)但它是背光灯亮一下,就黄灯闪,我也测了屏面板的供电都正常,升压的电感有25v,是不是屏彻底坏掉了,请各位大师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改个电源板看看稳定不

网友:
都换通用的点下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