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插上适配器吱吱响

楼主(2015-12-30):
我有台联想Z470的机子插上电源,电流在0.4几A,并发出吱吱响声,过几秒后电流降到0.06A,响声消失可以开机,但开机后其他电压都有就是没有集显电压,我几乎都用万用表测试完了都明显短路的方,如果有短路应该开机要掉电呀,所以确实无解,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
R214换了,5V滤波电容换了就OK

网友:
不好说,你摸摸哪里热的没啊

网友:
打阻值,借助示波器查哪一路电不正常造成响声,或者细心倾听那里发出响声,一般为电感不良或过流

网友:
是R214吗?这电阻在南桥旁,是0.0几欧的电阻,没问题呀

网友:
2楼的师傅确定是R214吗?

网友:
吱吱叫大部分是电感发出的,多是频率不对或滤波不良。建议楼主用示波器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