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痛苦的维修

楼主(2015-12-30):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我早早的开着小毛驴来到维修店,不久就来了一台机子。先上电测试,电流竟然在3.5A-5A之间徘徊,不久之后又到0.156A,之后就一直如此了。先拆机,拆完机之后,首先怀疑EC,检查了它的条件一切正常。然后是电源管理芯片,发现其中一只脚烧黄了,经过加焊之后,电流正常了。本小小白很是开心啊。可是显示屏却不亮,我就去检查高压板了,为了大致检查下,我直接用这个高压板去点好的屏幕发现可以亮。直接换灯管。嘿嘿嘿,修显示器我还是行家。因为当时没拍图,所以我就不上图了。各位大神,给小小白一点面子,加点分吧

网友:
没看到一点儿痛苦的迹象。钱很顺利的就到手了吧?

网友:
怎么不上图看一下了

网友(2017-05-23):
很久没有试过加焊电源芯片好的机器了,运气真好

网友:
不痛苦啊,发现你轻松就把钱赚到手了

网友:
虽说痛苦,还是修好了

网友:
楼主第一话话写的很经典,加不了分了,给你赞一个!

网友:
是不是灯管问题,客户一直放在那边,时间久了,腐蚀了啊

网友:
换灯管?LCD的机器现在少看到了

网友:
电源芯片假焊好的不稳定

网友:
这算很轻松的问题了,楼主再接再厉

网友:
摘掉上锡重焊会保险点 至于痛苦维修 没看到哪里有痛苦,反而很开心嘛。。。

网友:
15年12月30号的帖子还能回复?刚想加分 提示360小时前的不能加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