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G41M-VS2 USB接口插键盘鼠标不正常,有的优盘插上又能用

楼主(2015-12-30):
故障如题,USB键盘鼠标插上去都不能用。   PS键盘鼠标都可以。    有些优盘又能用。  USB 5V 电压有。  5V对地阻值140,另一片正常板子是380。   数据线对地阻值都是600左右。   查不到5V对地阻值变小的原因。

USB 5V电源从电源接口过来,经过键盘鼠标口,再到USB接口。   拨掉键盘口边上的5V和5VSB跳线,从电源口过来的阻值是140。

无从下手了,求助!

网友:
换CPU 刷BIOS 换桥 换人

网友A:
这个板的USB数据线是不是要过一个6个脚的管子,如果是的一般是这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的USB数据线是不是要过一个6个脚的管子,如果是的一般是这个坏了

你好, 查看过,没有经过6脚管子。

网友:
如果没有ESD二极管,就去拆南桥吧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B:
如果usb数据线是直通南桥的电阻变低的话,99%是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usb数据线是直通南桥的电阻变低的话,99%是南桥挂了。

楼上没看仔细啊,楼主说的是5V供电的阻值不一样,数据线的阻值和正常的板是一样的。

网友:
烧机法试一下

网友:
电压正常吗

网友:
电压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