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58 MIX58EX维修求助

楼主(2015-12-30):
今天接到一客户送过来的DELL主板,是块X58的主板。版号MIX58EX.妈的 我已经修复一个故障,上U诊断卡88狂闪,我查了下内存的3.3V供电,是直接接电源插槽的3.3V已经断线了。我飞线也是一样
。我用的U是志强的。现在我想问问各位大师。此板是不是不支持志强的CPU。客户说他也没U。我手上也没有
I7。

网友:
最讨厌就是 没CPU 了

网友:
没有u修不了,白忙了

网友:
那你这个到底什么问题哦,有没有修好

网友:
现在什么问题呀

网友:
没U修啥嘛   只有放弃了

网友:
没U也能修?客户没U你再买个U卖给他也是一单生意.

网友:
可以支持至强1366的U,备个U吧,很便宜的几十块钱

网友:
没u弄不了,你就说板修好了,弄个u测试下就可以了,交给客户就行了,客户不行还会给你连u带板送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