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00 暗屏修好后续问题

楼主(2015-12-30):
一台联想z500,拿来时是屏幕偏暗,拆掉屏后差led pmw没电压,直接飞线3.3v    屏幕点亮,后亮度调节没能用,客户拿到机器不干,非要亮度调节。。。后来查问题,直接换ec,换后可以调亮度,拿回去他自己装了系统又暗屏,又拿来,检查发现在bios里可以调亮度,在系统里不能调,我自己有重装系统,驱动全装好了。现在还是在bios里可以调节,一进系统又不能调,按键盘调节的键没反应,肯定不是 键盘问题,别的功能机都可以调。。。。。。。求救这类什么故障。。。。。。。。。。。。。。。。。。。。。

网友:
求版主给解释。。。。。。。。。。。。。。。

网友A:
下的是官网驱动吗?还有用电源是不是原装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的是官网驱动吗?还有用电源是不是原装的呢

是官方原装驱动    刚刚自己下载安装的

网友:
再刷个BIOS看看啊,很有可能的

网友:
打上官方的驱动。

网友:
按经验是bios问题,不排除换EC导致

网友:
估计还是驱动和BIOS上,

网友:
EC已经换过,系统驱动排除过
查一下亮度控制线路从EC到屏接口处是否通,最后没查到也跟客户解释解释,多能接受的。

网友:
楼主修好分享下经验哦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情况,系统换过,驱动官方,系统里按亮度快捷键无反应,但是调整屏幕亮度栏里指示条在移动

网友:
驱动问题  已解决

网友(2016-09-11):
装个电源管理试试

网友:
楼主水平高,学习了

13694295506 -2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Z500都这样,进系统之前或进BIOS调节没问题

网友:
可能还是驱动,下个官网的驱动,或者再看看EC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