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C无南桥能触发

楼主(2015-12-30):
无南桥待机状态   无南桥触发状态

正常触发状态
这是pci的复位电压
这是pcie的时钟电压
无南桥实物图
这是ide的第一脚复位电压
这是pci15脚的复位电压。

就是想不通为什么没南桥为什么还能触发,,而且复位电压都是正常的,有没有大神能用科学来解释一下

网友:
hah 哈哈, 奇怪, 没南桥 诊断卡能跑起来

网友A:
推测南桥本身内部损坏导致无法正常发出高电平slps3信号到io对应引脚工作,即绿线电压无法被io pson引脚内部电路接低,拆掉南桥后slps3信号恢复高电平3.3v状态,所以主板能触发。

网友:
神了,没有试过

网友:
牛B,不过这种应该可以解释的,就是要找出PS_ON是怎么被拉低的,究竟IO收到什么指令拉低了PS_ON,还是说PS_ON被短路拉低了。

网友:
是不是 绿线  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测南桥本身内部损坏导致无法正常发出高电平slps3信号到io对应引脚工作,即绿线电压无法被io pson引脚内部 ...

那复位哪来的?

网友:
南桥在参与触发,但是后面复位电压?

网友:
南桥不参与触发。

网友:
看图片  锡没  拖干净吧

网友:
第一次见  没南桥这能上电  呃  要是不要南桥能点亮就... 哈...

网友:
发错板块了,呵呵

网友:
主板还修啊,晕,能赚几个钱,花太多时间

网友:
这些问题都是直接的。修的话成本太高

网友:
现在就要什么也修, 单修一样, 更不好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