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电池适配器一起用 适配器保护没输出

楼主(2015-12-30):
Y470 电池适配器一起用 适配器保护没输出 可以开机 用的电池的电压 来的时候是5A大短 保护隔离的低2个管子坏了 换好后 用适配器可以开机 把电池放上去适配器保护 充放电芯片 是IS6251 换了一样 现在没思路
芯片

网友:
机器修好了 在论坛看到 修不充电的帖子 是EC 坏了

网友:
换EC修好的吗

网友:
EC的哪个信号不正常会导致呢 说清楚一点吧

网友:
这个不会到最后形成通病把= = 你是更换EC的 吗 以后遇到这些最好修好了再去研究研究下一次就有属于个人的思路了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隔离管击穿了

网友:
昨天接到一个Y470,也是短路 屏接口旁边的电容短路,隔离保护第二个MOS管击穿,换了之后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呵呵分别 插电池 电源都可以开机,一起插上开机用的是电池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