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两台同型号的sony vpceg-211t 一个不开机,一个掉电。

楼主(2015-12-30):
sony 型号  vpceg-211t有两台一样机器第一台机器是没有19v输出,是因为24v的升压没

有起来,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重新插入适配后,可能有瞬间的19v,是因为后极电路有故障导

致保护隔离瞬间保护,接着用数字万用表测量cpu旁边的铁壳子,是因为它爱坏就从这里入手,

黑表笔接上管的d极,红表笔接下管的d极,实际测量的也就是上管的好坏,实际测量只有两百多

,阻值明显偏低,直接把两个上管换掉后正常亮机了。
 第二台也是跟上面的型号一样,刚开始到我手上开机进系统过一会就掉电,只要掉电后就不会再

触发了,然后重新插拔适配器,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是碰运气能开的,但是一但开起来,看电流

表只能达到0.3A就会掉,拆机直奔铁壳子,把两个统统换掉修复结束了。反正我修了两台同型号的

虽然故障现象不一样,但是修的地方是一样。希望能帮助的像我这样的小白们

网友:
可能是通病,表现为不过保护隔离,BQ24725保护。PU4313/PU4315一组铁管常见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