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M2N68-AM SE2 REV.2.00G

楼主(2015-12-30):
此板的故障是触发几秒后掉电!拔掉4pin不会(同时量了内存 总线 桥供电都正常)!再把4pin插上去量CPU电压也正常,各大供电都正常,复位时钟也有(因为在触发的时候看到诊断卡的复位灯是亮着的,我的诊断卡复位灯不亮就证明没复位,是两位的诊断卡,就是诊断卡上的芯片发热量大)。BIOS的问题?不大可能吧!桥的问题?我又不会焊!(前段时间就是焊挂了两个桥)822的问题?这个就有可能!!!拔掉4pin就不会掉电,那应该是CPU这部分吧,果断的将IO左边两个822排阻和电源4pin接口右边那两个822排阻一起换掉!换好后通电 触发 跑马 亮机!(华硕的822排阻果然名不虚传!!!)BIOS晚点再上传!先要测试好!请大家见谅!各位大神 维友们!求求你们给点分啊!谢谢!!!

网友A:
什么跟什么看不太懂  下次碰到不知道修了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跟什么看不太懂  下次碰到不知道修了 可以参考一下

写了那么清楚还看不懂?大神,给点分啊。

网友:
刚读取的BIOS(此板的BIOS)!!!

华硕M2N68-AM SE2 REV2.00G.zip

原板读取的!

网友B:
应该是桥附近的822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桥附近的822虚焊了

不是桥那边!我在帖子里写了啊。大神,给点分啊。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没有配上图片讲解不给力

网友:
最好看下  VDD2.5V

网友D:
现在发帖维修都是直接告诉你  拆了几个排阻三极管 然后就好了  具体是拆了 什么位置  原理是什么  这样的帖子对大家有什么帮助吗?

网友E:
如果有图片就更好了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图片就更好了 有图有真相

你知道我没手机啊 怎么拍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有配上图片讲解不给力

大神,对不起!我没手机拍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发帖维修都是直接告诉你  拆了几个排阻三极管 然后就好了  具体是拆了 什么位置  原理是什么  这样的帖 ...

我写的很清楚啊 排阻好像不能拆吧 排阻是要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大神,对不起!我没手机拍不了。

你那个系统赠送的下载分到账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现在发帖维修都是直接告诉你  拆了几个排阻三极管 然后就好了  具体是拆了 什么位置  原理是什么  这样的帖 ...

说得很对,这样的帖子对看的人没多少帮助,好帖应该要讲解下原理,以后碰到类似的故障但故障点不一样的情况也好有个思路,否则老是靠一通乱搞很难提高水平和维修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系统赠送的下载分到账了吗?

什么时候赠送的?都没通知啊!我没手机号没支付宝账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说得很对,这样的帖子对看的人没多少帮助,好帖应该要讲解下原理,以后碰到类似的故障但故障点不一样的情 ...

我是小白!你们是大神啊!我怎么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小白!你们是大神啊!我怎么讲解。

大神们,你们帮忙讲解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时候赠送的?都没通知啊!我没手机号没支付宝账号

你看下迅维网就知道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2101-1-1.html链接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