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

楼主(2015-12-30):
版号6050A2493101,3V 5V有时有,有时又没有...3 5V的电容都已换了,芯片也换了,但有时可以开有时开不起来

现在查到了一个问题很奇怪,希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如图.EN0脚,电压有跳变,量的时候,有4.2V,慢慢的往下降,非常不稳定.

如图.

网友:
量r6113阻值正常吗

网友A:
正常..但我想知道EN0是从哪里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但我想知道EN0是从哪里过来的...

EN0从哪里来,查图不就知道了,多由公共点经两电阻分压所得。跳变原因最大可能是公共点不稳,怀疑芯片可换了再说。

网友:
想知道从哪过来的   搜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EN0下面连了一个电阻,电阻另一端接地,所以在图纸上搜了,EN0查不到.

网友:
什么问题?有时开得了有时开不了?

网友:
楼主你可以飞一根线飞到EN0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上次碰到过一样的没修好郁闷哦

网友:
这本本好修,修也没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