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u开机不亮电流0.7

楼主(2015-12-30):
论坛里说bios问题的很多,我就刷了bios,结果有一次亮的,然后有焊了下显卡,没亮,就有刷bios,,三个都刷了,结果亮了,怎么开怎么亮,,结果第二天有不亮了,,现在我把显卡都给拆了,不过没网,就上点焊锡就焊回去,接屏幕卡机竟然亮机了,可是装上后就有不亮了,,
看样子这机器可以改成集成的,不过论坛里没有高手发帖,,

网友:
简单上点锡就能亮?这没试过。按时序查平台复位,打LVDS阻值、PCIE阻值试试。

网友A:
我这有一台也是那样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
我的T430I不出集显供电

网友C:
把独显电杆挪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一台也是那样  楼主解决了吗

没有,,不是显卡,问题,桥基本也排除了,屏幕也换了,屏线也没问题,,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T430I不出集显供电

正常,不出也亮机的,,你外接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独显电杆挪开试试。

显卡拆了,亮过两次,,然后就不亮了,

网友:
一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这三个BIOS我刷了,电流依旧、现象依旧

网友D:
补充之前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充之前的BIOS

硬件问题,,不是bios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