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芯片如何焊接

楼主(2015-12-30):
如题  关于QFN芯片焊接有没有好的练习方法   随便找个旧版来练的话 焊好以后有没有问题也没办法判断  大伙一开始都是怎样练习的呢

网友:
刚开始能焊上去就可以,保证焊点接触均匀饱满。熟练后就可以了。

网友:
风枪温度350左右,风力4级,均匀给QFN加温

网友:
主要感觉脚位对不准

网友:
清理焊盘及芯片引脚,放大镜对位,轻压芯片风枪吹定位后拖锡。

网友:
就是多找壞板子多練習,多做幾次就好了

网友:
这个只能是熟练就好了

网友:
这个只有多练不断试错,靠手感的事说不请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