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显示器上下有白条偶尔整个画面会跳动

楼主(2015-12-30):
飞利浦显示器上下有白条偶尔整个画面会跳动,请老师傅帮看下故障出在哪?

网友A:
这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屏坏了,,,,,,

屏电路还是屏幕?

网友:
屏本身坏了 不是屏电路  是屏本身

网友:
液晶面板

网友A:
不是屏电路,应当是屏本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屏电路,应当是屏本身,,,

那就没得修了。。。谢了

网友:
屏问题  有几台这样的飞利浦LED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屏坏~软排的事吧

网友:
屏上的连接排线里面的芯片坏  一般是I修不了

网友:
软排线接触问题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