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4.0触发不定时断电重启

楼主(2015-12-30):
开门见山,闲话好说:
问题描述。触发不定时,无规律断电重启,不亮机。有时有CPU电压
问题分析,无规律断电重启,且有时有了CPU电压,这样以以往的维修经验,可以判断BIOS这边问题不大,有时出电压,首选得检测VCORE的开启是不是正常。
维修开始,检测VCORE的开启,都是示波器检测,反复的上电断电,发现开启正常。只能查其他电压和开启。当检测到红圈内的MOS时发现有杂波

,上了个示波器的杂波图,

于是拆掉改MOS,发现可以正常亮机,不在断电,于是找该MOS的控制信号,经过检测发现,另外一个MOS的控制电压没有杂波,但是输出有杂波,于是直接检测输出端的上拉电阻,阻值如图,发现不正常,直接换了个20K电阻,再检测没有杂波,装上之前拆掉的MOS,触发正常,无断电现象。故障修复。

补充说下,这个没有图纸,主板也没有位标,也不知道那个是啥信号,有图有位标的指点下,这个是啥信号,谢谢

网友:
知道的指点下,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A:
技嘉的主板修理得少,感觉你这个位置 是 LM324 正像段 1.8V PLL 来源,不知道对不对。 这里又是风扇的地方长期使用灰尘多 ,管子或者上啦电阻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主板修理得少,感觉你这个位置 是 LM324 正像段 1.8V PLL 来源,不知道对不对。 这里又是风扇的地方 ...

这个主板没图没位标,不知道这是啥信号。。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

这个图能参考一下吧。

GA-H61M-DS2-REV3.0 图纸.pdf

网友:
3楼所言极是,而楼主的示波器所说的杂波我是没有看见。

网友:
如图,应该是Q7吧。

网友B:
不用示波器启不是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示波器启不是修不出来

这种故障不用示波器也可以修出来.用万用表电压档.
LM358控制最少控制两路运放+MOS管输出,一路是桥供电.
一路是VTT供电.1.8V和1.1V.

网友:
老兄是怎么找到这个mos的??另外用的是模拟示波器的点波啊。这2个mos连在一起,通向哪里,坏的电阻无标示怎么坏的。

网友:
表笔包得这么严实,是破皮了。如果是就换一对表笔。网上卖十几元一对。

网友:
该MOS的控制信号到底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
如果有图的话那就完美了。楼主的经验很丰富啊,但是你是怎么找到这个MOS管的呢?

网友:
好技术,我自己有一万多的示波器不会用。悲剧

网友:
哎 示波器就是安逸  我就没有示波器哦

网友:
楼主休主板相当有水平,跑线路很流畅

网友:
又是一个好技术员

网友:
小东西都是爱坏的

网友:
技术挺好,楼主那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楼主写的太好了 小白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