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装系统花屏闪(华硕H81M-K主板金士顿骇客固态120G)

楼主(2015-12-30):
  公司给一个学校装了11台组装机,但一台在组装好后,一启动就花屏闪,更换内存后,但装上系统后,又开始花屏闪。最后不得已,换了一块华硕的H81M-G的主板,就问题解决,但另一个客户的同一配置,装机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在使用两天后,也同样出现花屏闪,换系统,重装,换硬盘格式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有点奇怪,请大神们支持并提供解决方案,可行的。谢谢。
电脑配置如下:
主板:ASUS H81M-K R1.0
处理器:英特尔: G3260 3.3G
硬盘:金士顿骇客120G
内存:金士顿 DD3 1600
电源:欧硕500 250W

网友:
前面你不是说换主板好了吗?那另外一台一样问题应该也是主板引起的啊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的情况,ASUS H81M-K,Intel赛扬1840,三星850EVO.一进win8pe就花屏,进03pe就没问题,但是无法识别硬盘,怀疑是ASUS H81M-K的通病。上个月装的ASUS A68+A8-7500进游戏30分钟左右花屏,七彩虹反而从没出过毛病,ASUS的低端板太垃圾了。不过很多顾客只认ASUS。个人感觉华擎靠谱多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换u换内存,换版,反正新的不怕,可以换的

网友:
ASUS H81M-K R1.0
这个主板还有全新的???

网友:
看来  以后 又有华硕的  通病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