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售后维修回来的B75M-A开机跑D7不亮屏

楼主(2015-12-30):
直接奔主题,客户拿来的主板,说去售后修回来还是开机不亮。

经检测发现,主板可以正常跑码到D7不亮,维修经验告诉我,主板已经开机了,只是集显不亮,于是装上独显,屏亮了,由此判断集显不显示,于是刷BIOS,结果一样,检测CPU的核显供电,有电压,奇怪了有核显供电还是不亮。

没办法,示波器检测,主板跑到D7以后,发现主板的三基色有了信号,于是检测行场型号,发现有个信号比较弱一样,断电亮行场信号阻值,有根线值大了一点,经过跟线发现,红色圈内电阻阻值变大,换掉问题解决。

后来发现主板亮机代码也是跑D7.....
拆掉桥散热器发现,售后应该换了桥的。

网友:
明天再上传这个板的BIOS资料,这个BIOS居然用的是128M,备份下来的BIOS都有16M,还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
核显电压都有了  说明主板跑完码了  没图像输出  一般是VGA电路或  桥    万用表打阻值就发现阻值不一致   VGA到桥的三极管  电感  电阻有问题   楼主思路情绪 维修有序   赞一个  加分

网友A:
其实是售后修好了,可能是他的显示器漏电,或者他的电源有问题等等,静电把这个ESD二极管烧了,你捡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售后修好了,可能是他的显示器漏电,或者他的电源有问题等等,静电把这个ESD二极管烧了,你捡漏了

是电阻不是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售后修好了,可能是他的显示器漏电,或者他的电源有问题等等,静电把这个ESD二极管烧了,你捡漏了

这是个电阻,不是二极管,售后修了换了桥,外观还可以看出,行场信号的2个电阻,售后换了1个,我就是换另外1个电阻搞定。

网友(2017-04-04):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电阻,不是二极管,售后修了换了桥,外观还可以看出,行场信号的2个电阻,售后换了1个,我就是换另 ...

可能开始是一个电阻坏了,后来继续坏了一个
不会客户的显示器也有问题吧

网友:
放大最后一张图片怎么感觉桥上面不平整了

网友:
方法很好。过程详细

网友:
跑D7是需要插键盘 接上就过去了

网友:
这个估计要对照点位图了,才知道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