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给分析下此电路,谢谢!

楼主(2015-12-30):
      板号:  jm50机器型号: 宏碁 m3-581g客户拿来是做除尘。在没拆机的情况下先用气泵吹了下。就成以下故障了,
故障:单用电池不开机,单用适配器可以。插电池和适配器不充电。

网友:
重点讲讲那个按键开关的作用。

网友:
把我帖子放这,别人可以回复吗

网友A:
关闭电池输出的,按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内置电池的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置电池的是不是?

是内置电池,按了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内置电池,按了不管用。

长按,双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闭电池输出的,按一下就可以了

你说按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关闭电池输出了?  那是不是再按下就打开输出了。

网友:
长按也不行  明天再双击试试吧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电路设计 上网查资料说是防止装配工人在装配时造成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置电池的是不是?

装上又没事了

网友:
电池+电源同时插上 检查保护隔离电压多少

网友C(2016-07-16):
我也碰到一个一样的, 用电池直接不触发,电池无输出, 也不能充电,按那个按钮也没任何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一个一样的, 用电池直接不触发,电池无输出, 也不能充电,按那个按钮也没任何反应

我后来装上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