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能来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2015-12-30):
修显卡,测得显卡pic-e金手指3.3v对地短路了。不知道显卡的什么部位用到3.3v的。跑线跑不了,进中间层的。求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直接用烧鸡大法烧,要是完全短路了,用1V的电压烧,摸下哪里发烫了,一般都可以摸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烧鸡大法烧,要是完全短路了,用1V的电压烧,摸下哪里发烫了,一般都可以摸出来

原来可以这样,知道了谢谢

网友:
不知道的话,就烧鸡一下,看看应该能烧出来

网友:
先简单的测场管那些有没坏,最后再烧鸡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