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X42J 不定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5-12-30):
能正常开机,但是会不明原因的死机黑屏,不是全黑有背光,风扇狂转,,有大神分析下是什么原因么

网友:
有时候是网页 ,有时候在桌面就突然黑屏了,

网友:
重装了系统,鲁大师监控温度 一切正常,但还是死机,

网友A:
现在发现不插电源好像不会黑屏死机,插上电源后就不定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发现不插电源好像不会黑屏死机,插上电源后就不定死机了

求大神指导

网友:
应该主板有问题,客户建议送修。

网友B:
拿上机子找大神给你详细检测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上机子找大神给你详细检测下看是什么问题。

到哪儿去找大神  我现在 插上电源不定时黑屏死机,用自己电池没问题     可能是供电坏了   不知道去找谁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