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重温一下T61黑胶显卡 无需拆胶液

楼主(2015-12-30):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IBM T61 。开机6屏。不用说,显卡了。T61当年多出名啊,大师们都知道了。

本来不想帮搞的,就走只有30%的成功率,修不好,显示都没有的哦。没想到同行问问客人后还是叫修。

不管了,说实话,好久没修这么老的机了。

拆开机后,上BGA,无铅温度走起,把最高温度段时间设长点。这样方便拆。打了黑胶的,不用什么拆胶液的,直接拆就是了,这里就说明下,要带个手胶啊,温度太高,芯片一下又拆不下来。手受不了。

拆开芯片后,除胶,植珠。主板托焊后,上芯片,晕了。拆的时候不记得芯片方向了,这破板上又没有标,

呵呵,上淘宝上查这主板图片,确定了方向了,有铅的温度走起。等主板冷后,装机,TP那啥IBM的图片出来了。

下面有图有真相。

网友:
手法熟练!风嘴离芯片好近。。我都是1CM左右

网友:
这个机器换个板子也才一百多啊

网友A:
请问打红胶或者白胶的要怎样拆,我买的除胶水好像没用。

网友:
你只要确定芯片和主板之间的锡球融化了,直接敲下完事,不过手感很重要 ,压根不用什么溶胶水,都没用,不过这个机器即使值球成功了 ,寿命呵呵 ,小伙伴们都懂得 ,,,

网友:
哥们,直接值球了能用住?

网友:
还是换板子为妥,不过客户要求就修吧,也是没办法

网友:
t61我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
这机器这样修能手多少钱?

网友:
客户如果不是长期开笔记本电脑,显卡应该没事吧

网友:
还有人 修这个

网友:
这个手法不错呢,和我着不多 了

网友:
问打红胶或者白胶的要怎样拆

网友:
这主板很便宜 直接换板 还稳定

网友:
上下温度各多少?

网友:
看见黑胶我就麻木了

网友:
不会掉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打红胶或者白胶的要怎样拆,我买的除胶水好像没用。

红胶不用理的,温度到了直接拆芯片,白胶就更好搞了,可以直接拆芯片,也可以先用风枪加热胶,用镊子把胶除掉后再拆芯片。

网友:
高手,机器太老了。植完返修率还是高啊。

网友:
我做这个概率挺高的。
拆的时候多考一会。没问题的。

网友:
这机器在11-13年之间我修了好多,到手上全部是换751改良,翘胶那是一个熟练啊,不过现在再也要不上价格了,开始搞新机器了,现在手上有这机器直接让客户换改良主板,比换芯片的成本还要低,

网友:
楼主拆黑胶有没掉点?技巧分享下

网友:
g86的老显卡也好久没摸了

网友:
早两天修了个x61不触发 是待机芯片坏

网友:
我也想这种老机子修好能收多少钱?换显卡芯片还不如换主板省时间

网友:
换板方便,比较时间珍贵

网友:
楼主秀得一手好活儿

网友:
不用换吗,这个不除胶的,还搞得不太熟连

网友:
T61 我没搞成功过,唉

网友:
楼主拆黑胶手法熟练呀,这机器显卡问题我一般都是直接换板了。

网友:
老主板。。。换板很便宜的。。。

网友:
这老机器 拆的时候麻烦死了   懒得修都

网友:
这板子是有点老了,怎样拆才不会掉点呢

网友:
拆胶液 表示没用过 都是翘的 活下来的比死的多 =   =

网友:
只出点电费

网友:
现在的联想好多新机也打黑胶,最可怕的是板材质量太次,拆下来不是掉点就是掉漆,有的还变形!BGA芯片出问题百分之60就废品了

网友:
机器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