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PLUS R2.0 有电压 无复位 通病 秒杀!

楼主(2015-12-30):
版号:P8H61-M  LX3 PLUS R2.0

故障:无复位

测各大供电正常!

测IMVP   PG脚        电压1V  以上      测桥SYS_PWOK       OV

说明  VRMPWRGD  到SYS_PWROK   之间 转换电路   出问题了!

拆掉
PQ39  就可以了(  其实是PQ40坏了)

这是经验     修了好几块了!

拆掉之后复位就有了     ;跑码亮机!

平台复位波形

手动重启   复位波形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不是所有板   都是干这里)不过拆了也不影响

我都把经验分享出来了          大家是不是给点分鼓励一下?

点位P8H61-M LX3 PLUS R2.0 R2.01.zip

华硕点位图旧版 软件.zip

网友A:
cpu供电不出,有通病吗,这个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不出,有通病吗,这个板

不是有点位       查查条件

网友:
这个复位相当于双桥的VRMGD,单桥 的我还没修到几块,惭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点位       查查条件

哥我昨天也修了个技嘉h55没复位,两个电源好只出了一个,cpu电源好有了,差一个io出的电源好,发现有进无出,这个连接到桥的me供电,让io和桥之间的线路断开,发现io可以正常输出3v但一连接到桥3v上拉就被拉低了,所以被我判死刑了

网友:
H61以后的板有电路图就比较好查

网友:
华硕看见都头疼  修好不稳定

网友:
楼主英明 华硕VRM这个老爱坏 也遇到过几块

网友:
LZ技术可以 VRM真容易坏

网友C:
有修到,不过修得多的是他的控制排阻问题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修到,不过修得多的是他的控制排阻问题多

这个板子   好想是电阻    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   好想是电阻    分压!

。。。汗,不全部你这个板子啊,,,华硕P8H61XXXX好多的啊

网友:
我的是有复位不跑码 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的点位图

网友:
嘿嘿  我也修过一个这样的  可能真是通病

网友(2016-10-13):
华硕的主板看着都头疼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好修点

网友:
是啊   有点位图  好修!

网友:
看你的维修手法就是失传已久的武林高手

网友:
楼主能不能分享下BIOS

网友:
新手学习,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