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 ,刷程序亮,独立显卡叹号上不去驱动

楼主(2015-12-31):
今天修个同行的本,插电流表0.161,不触发  以为是短路了,拆开后待机正常了,也能触发,上到1点几掉电。在论坛找到bios 刷亮了,刚开始下错了下个集成显卡的,后来找到独立的,但是问题又来了,能认到显卡,但是打叹号,已经刷了三个了,还是一样,在论坛上看到过有这个问题的,但是也有结果,求助各位啊!!!,是bios ,还是显卡问题。本子是三代i7的 ,n卡http://www.chinafix.com/

网友:
今天早上在x宝叫人修改bios ,老板人超好叫我试一下,结果还是一样,原来的硬盘能进系统了,刷别的我都是从新做的系统进不去 ,看来应该不是bios问题了,应该是显卡了,联想的黑胶太恶心,还是不打算动了,就这样吧,用集显吧,要是有哪位同行解决过这种问题分享下!!!

网友:
应该还是bios 问题 ,不要盲目去动显卡

网友:
刷这个就可以的,以前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昭阳E49AL I5独显4颗显存(11310-1 LSS1 MB

网友:
用原机的BIOS合一个看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哈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
机器拿走了,没有有机会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