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星990主板掉压

楼主(2015-12-31):
V星990FX主板修过的 至于那里坏就不清楚买别人的修好后 主板就掉压 U是8350 默认电压1.28 默频默电压都蓝屏 代码是124 手动把电压调到1.35V才稳定通过任何测试 超是能艹的了但是跑鲁大师就蓝屏 代码还是124 求大神解释是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A:
你尝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换一个电源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尝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换一个电源试试呢?

电源是新的 已知是主板问题

网友:
是的 艹的上去跑测试就蓝

网友B:
桥啊    我是猜的

网友:
我需要。,谁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啊    我是猜的

别猜啊 会不会是U的事呢 默压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