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台机Q35主板上面这个烧毁的 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5-12-31):
在电池和时钟之间那8脚IC   先谢谢了

网友:
图里箭头那里

网友:
一个场管,像是复合型又像是双MOS的

网友:
图片看不清,要么你把板号发上来,要么把这个8脚上面的字发上来帮你看看,场管是肯定的

网友A:
查到了,是一个双N沟道的MOS管,具体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到了,是一个双N沟道的MOS管,具体看图

有代用的型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代用的型号吗?

常见的就APM7313,V星板子上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到了,是一个双N沟道的MOS管,具体看图

论坛好强大

网友:
我有这块主板。。。。。。。。。。

网友:
这里面的人好厉害,都是一些人才

网友:
这主板应该是g41,或者g31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就APM7313,V星板子上很多的

斑竹,V星哪个型号上面有这个元件,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斑竹,V星哪个型号上面有这个元件,找了半天没找到

红色板上很多都有像G31  G41 965之类的好多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