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报警,花屏, 非显卡问题

楼主(2015-12-31):
昨天接到代理商拿过来的一台Dell本,型号 说是花屏,打开一看,挺新的一个超薄本,开机四分屏并伴有八声报警 ,本人想当然的以为是显卡问题了,于是给代理商说是显卡问题,报价同意后,代理商放下本先走了。迅速拆机。集成的U,I3的。板号 上BGA加焊,装机亮机,以为到此结束,悲剧的是合上液晶屏,过一会又是同样的问题,郁闷啊,于是来回开关液晶屏,发现有时候没事。有时候就不行。每次花屏的时候都有报警声,重新拆机,裸板接屏开机,显示正常。合上液晶屏又不行了,拔插屏线还是一样,替换液晶屏故障依旧,无意中手碰到了屏轴边上的屏线,发现不报警了,只是屏幕有背光,不显示,这下问题找到了 ,屏线的问题,拆开包裹屏线的胶带,果然发现一条断线,接上后完美亮机,多次测试没出现同样的问题,亮机图片

有分的同仁们,加点分吧。

网友:
哇哇哇,这算是运气也算是实力啊

网友:
屏线分屏的很少见哦  dell新机检测不到屏会报警

网友:
以前也修过分屏的,都是显卡问题,你这种没遇到过

网友:
嗯,经验的积累啊。

网友:
这样也让你看到了,开挂了,呵呵

网友:
遇到过好几个

网友:
这个确实会误判的,,,,

网友:
没有备份下bios吗

网友:
知道了  下次 遇到 先看 屏线

网友:
很心细啊。。运气也好

网友:
报八声警吗?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
维修要细心Dell8声 屏 屏线 显卡居多

网友:
编程器坏掉了,没有备下来。

网友:
是的,八声报警。

网友:
检查的 比较仔细

网友:
现在笔记本集成度很高。维修也很难修了

网友:
看帖要加分,支持原创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