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 M215htn01.1屏模糊

楼主(2015-12-31):
    如题,主控换了,BIOS也换了,VGH有26V,还是老样子,不知道怎么回事了,那个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没有人吗?

网友A:
hp的机器吗,先点下看,是主板问题还是屏问题啊,你这样来就开始搞主板,主板都会让你搞死的

网友:
看第一张图像是屏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的机器吗,先点下看,是主板问题还是屏问题啊,你这样来就开始搞主板,主板都会让你搞死的

已经确定是屏的问题,我有一片一样的屏,就是有裂痕,但换上之后图像显示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