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故障造成的鼠标滚轮失灵

楼主(2015-12-31):
编码器故障造成的鼠标滚轮失灵

1、下面这款鼠标主要是编码器的故障所造成的鼠标滚轮失灵,前滚与后滚只有小刻度的移动,所以下面讲解一下拆解与换编码器的细节。来个正面特写,雪妖版的白色就是独特。

图一编码器故障造成的鼠标滚轮失灵

  2、拆这个鼠标看似特别复杂,其实这三颗螺丝最为关键。我用红圈标记出来了。

图二编码器故障造成的鼠标滚轮失灵

  3、将上盖从后方慢慢抬起,这里小心点。抬起后再向后抽拉一点就下来了。

图三编码器故障造成的鼠标滚轮失灵

  4、上壳打开后注意这里这里的排线。将这根排线取下来,上壳才算彻底拆下来了。

图四编码器故障造成的鼠标滚轮失灵

  5、然后拆鼠标的上板。拆掉固定金属滚轮编码器的PCB支架,拧掉这两颗螺丝上板也就能拆下来了。在这里拆支架的时候要小心,别把旁边的排线碰断了。

图五编码器故障造成的鼠标滚轮失灵

  6、上板拆下后注意上板与下板连接的排线,这里把排线取下来。

图六编码器故障造成的鼠标滚轮失灵

  7、拆到这里有些麻烦了,四组排线,三颗螺丝,要全部拆下来,拆螺丝简单,拆排线可就要小心了。拆下板的时候还有一点要注意,鼠标右键微动开关的右侧紧贴着是一个垂直的PCB小板子,拆鼠标下板的时候很容易刮到这个垂直的小板子。因为是编辑器故障造成的鼠标滚轮失灵所以这里格外要注意。

图七编码器故障造成的鼠标滚轮失灵

  8、整个下板摘掉后的特写,5个排线的卡槽。设计的够紧密的。

图八编码器故障造成的鼠标滚轮失灵

  9、背面特写。飞利浦光头。MMO7这鼠标滚动滚轮的小小震动都能让鼠标的光标在屏幕上跳。oh 微动的引脚被剪短了,鼠标板子与底壳贴合厚紧密的。

图九编码器故障造成的鼠标滚轮失灵

  10、这就是要更换上去的7mm编码器。

图十编码器故障造成的鼠标滚轮失灵

  11、微动特写,1000多的鼠标就配这种微动(D2FC-F-7N)

图十一编码器故障造成的鼠标滚轮失灵

  12、更换开始,先给编码器的焊点刷的助焊膏。

图十二编码器故障造成的鼠标滚轮失灵

  13、准备好老三样,烙铁,吸锡器,焊锡丝。用的还是最便宜的广州黄花30W的烙铁,用了很久。依旧如初。

图十三编码器故障造成的鼠标滚轮失灵

  14、三个焊点清理的很干净。焊锡熔点低,很容易清理。

图十四编码器故障造成的鼠标滚轮失灵

  15、焊孔清晰可见,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本来固定编码器两个钳脚的焊点并不存在,感觉就是偷工减料了。两个钳脚算是硬卡在板子上的。固定不牢靠容易出现晃动的问题。

图十五编码器故障造成的鼠标滚轮失灵

  16、最后将新编码器换上,焊点看着还可以吧,不要以为三个点焊上就算完事了。最好将编码器的两个钳脚用AB胶或者是热熔胶彻底粘死,避免编码器使用当中出现太大的晃动。最后将鼠标怎么拆的在怎么装回去就好了,装排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轻拿轻放,鼠标内部空间小,有些排线插起来很难下手,所以一定要小心,弄断就麻烦了。到了这里编码器故障造成的鼠标滚轮失灵的问题也就完美落幕。

图十六编码器故障造成的鼠标滚轮失灵

  以上内容便是编码器故障造成的鼠标滚轮失灵的全部内容了,是不是觉得拆解配图的参考价值比换编码器的参考价值大,希望这篇文章能帮到你们。

网友:
啥情况一个鼠标弄成这样,价格居然还要1000多我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