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屏板上的六脚元件,看不明白,这是什么型号啊?

楼主(2015-12-31):
就是这个D2,六脚,应该是个二极管,但实在找不到型号:

注意白色圆点标记的第一脚位置在右上,我在另一块电路板上找到丝印一样的六脚元件,但是白色圆点标记的一脚位置在左下。
而且,上图左下脚是地;我找到的另一个元件,下面中间的脚是地,糊涂了

这是个什么型号,没有资料非法分析啊?

网友A:
是VGA接口附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VGA接口附近的吗?

是屏逻辑板升压电路的

网友:
没有一样的屏吗?换个差不多的试试

网友:
从标示看像个二极管

网友:
从升压IC PDF入手吧,如果有的话,想找到一样的元件怕是蛮难 的,除非你有一样的料板,不然估计你要用几个二极管去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