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15秒掉电,怎么修

楼主(2015-12-31):
外地一同行拿上来四片主板有两块是桥坏了修不了,剩下两块其中有一块是华硕P8Z68-V LX 说是15秒掉

电,刚开始以为是USB-OC#的822坏了呢。可是这种情况没见过,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另外有一块昂达3V

待机才0。2V把网卡拆了可以点亮但是也是报错USB Controllers.. 又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第一张图刷下EC BIOS看下,还有看下CPU FAN这里,第二张图看不出问题,那行英文的大概意思是说初始化USB控制设备吧,还是多查下USB这里

网友:
有可能是双风扇的!   看看是不是还有一个系统风扇 你插错了

网友B:
参照此帖修华硕15秒掉电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159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刷下EC BIOS看下,还有看下CPU FAN这里,第二张图看不出问题,那行英文的大概意思是说初始化USB控 ...

就一个25Q64BV的,EC没有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照此帖修华硕15秒掉电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1594-1-1.html

他那个是USB报错。这个我知道

网友:
新的一年祝大家生意兴隆,有没有人修过这问题。

网友C:
15秒掉电查USB电路 5V有没有 再看南桥边上 822跟472排阻是否正常

网友:
新年好,大家多发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秒掉电查USB电路 5V有没有 再看南桥边上 822跟472排阻是否正常

南桥边上的822全都换完了。还是一样

网友:
USB端子后面那几个ESD管子看看,好像遇到过这种,好久没有修东西了

网友:
查usb——oc过流信号

网友:
华硕主板15秒掉电论谈里有经典的贴子啊,搜一下看看吧。USB-OC·#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秒掉电查USB电路 5V有没有 再看南桥边上 822跟472排阻是否正常

明明是CPU风扇报错。管USB毛事啊。。。瞎扯淡

网友:
楼主看看CPU风扇插错或是有2个风扇。大多为2个风扇。辅助那个没插就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秒掉电查USB电路 5V有没有 再看南桥边上 822跟472排阻是否正常

风神一笑你脑子有病吧,本人闲暇时间逛逛论坛,有网友提出问题我的回签灌水了吗?乱扣我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