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小主机 EC280

楼主(2015-12-31):
故障是硬盘不转    主板拆开 发现七八个电容爆了  以为捡到死鱼了  换之   但还是不转  量  12v  5v  有   硬盘坏了   换个自己的硬盘  也不转  这下郁闷了   无意中发现只要开机不插数据线就能转   等显示后再查数据线就可以进系统  线也换过    这主板只能插IDE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首先就是怀疑BIOS和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首先就是怀疑BIOS和南桥了

只要不插IED就转  等显示了  插上就可以  BIOS根本找不到  只能是加焊下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