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67 显卡 N10M-LP-S-A2 自检不过 没有一样的型号 ...
三星 R467 显卡 N10M-LP-S-A2 自检不过 没有一样的型号 用N10M-GS2-S-A2代换成功!

楼主(2015-12-31):
三星 R467 显卡 N10M-LP-S-A2 自检不过 没有一样的型号 用N10M-GS2-S-A2代换成功!
显卡

网友:
显卡驱动能打啊= = 这个很关键

网友:
所谓成功是亮机 安装驱动一切正常!大家不要乱想!我不会误导大家哈哈

网友:
这个我也试过,也是成功了,N10M,其实就相当于GT5X0这样的,后面的,有可能就是GT510,GT520.GT550,其实就是同一代的显卡,基本都能上。但也不是全部。

网友:
楼主细心检查,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