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dows8系统改装win7综合教程

楼主(2015-12-31):
windows8系统改装win7综合教程

  关于预装win8改装win7的方法,第一种方法uefi+gpt方式,第二种方式legacy+mbr方式,相对于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因为不涉及到bios的修改问题,可能会比较简单。但是第一种方式比第一种方式引导上要更加快速一点,而且不用涉及到磁盘格式的转换所以选择哪种要看自己的选择。
  bios调整方法,必须更改boot模式为legacy或者调整成兼容模式也就是both模式,具体每个主板是怎么显示的小编因为条件限制无法全部整理,如果不知道怎么调整,请百度搜寻下自己的电脑品牌对应的调整方法。

图一windows8系统改装win7

另外我们要清楚,因为win7不是完全支持gpt+uefi的原因,如果我们选择不更改uefi模式的时候,要装win7系统,必须要将secure boot(安全引导的意思)更改成disable,否则在pe安装系统完成,进入部署阶段会出现错误,例如提示引导找不到,还有卡在windows正在启动等等。

[a
图二windows8系统改装win7

也有的情况,我们会发现secure是黑的根本无法更改,这是因为每个bios设置方法不一样,比如小编使用的acer,就必须设置bios密码才可以更改secure boot为display

图三windows8系统改装win7上图secure boot为不可更改状态

图四windows8系统改装win7上图secure boot已经可以更改

图五windows8系统改装win7上图设置密码方法

图六windows8系统改装win7

再来磁盘更改:

如果你是选择在原有的uefi+gpt引导上改装win7,那么磁盘的更改就几乎用不到,直接调整bios安装就是了!

eufi安装win7具体安装方法请点击:笔记本预装win8改win7 uefi版系统教程。

至于修改成legacy模式那就不存在bios设置错误的问题,只需要将uefi更改成legacy就修改了,这种模式要更改硬盘分区格式,而且数据的保存相对麻烦。

如果你是选择将uefi更改成legacy模式,那么你就需要更改分区格式了,将gpt更改为mbr。

gpt硬盘分区更改为mbr分区的方法:

首先,我们打开分区工具,查看自己分区的个数,如果大于四个,我们就要选择删除多余分区,当然删除之前,我们要将数据保存到其他不删除的分区上。确保自己的分区数量小于或者等于4个之后,我们选择gpt转换成mbr格式,转换完成以后,我们再次将删除掉的分区重建出来,做完上述所有的操作,就能完整的将gpt分区转换成mbr分区,如果bios已经更改,我们这里直接回到桌面找到快速安装工具,就可以开始安装了!

网友:
之前我好像看到有人发过类似的帖子,不过还是得感谢你分享精神

网友:
这个值得看看
这个是以联想的为例
在实际中HP 等本还有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