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问题]
系统昨日根据发帖排行的下载分没有到账

楼主(2015-12-31):
昨日发贴之星
在线排行
财富排行

[LIJUN911025]

[笔记本维修论坛] 三修宏碁4741g加电不显

状元 奖励: 100 下载分
用户名:联益小张
发帖数:56 篇
总积分:90

榜眼 奖励: 50 下载分
用户名:neco
发帖数:42 篇
总积分:1225

探花 奖励: 30 下载分
用户名:赵成龙
发帖数:39 篇
总积分:61

网友:
我都不知道,没通知啊!

网友A:
那大神你的到账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大神你的到账了吗?

没有到帐,估计是系统还在维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到帐,估计是系统还在维护。

哦哦  奖励100下载分啊?我都不知道发了这么多帖子!(看来以后要多多发帖 为了用户组的等级)主要还是互相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哦  奖励100下载分啊?我都不知道发了这么多帖子!(看来以后要多多发帖 为了用户组的等级)主要还是互 ...

是啊,下午晚上看下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下午晚上看下把

好 大神,你会修吹风机吗?(就是给电脑除尘的那种吹风机啊搞维修的应该都有啊)大神,帮忙看看啊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 大神,你会修吹风机吗?(就是给电脑除尘的那种吹风机啊搞维修的应该都有啊)大神,帮忙看看啊 谢谢

正负级只是针对直流电压测试点来进行定义的,交流电进来输入的只要分清零火线即可,接反的话,不会影响吹风机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负级只是针对直流电压测试点来进行定义的,交流电进来输入的只要分清零火线即可,接反的话,不会影响吹 ...

哦哦 我那个吹风机上标的是220V,是交流电吗?谢谢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哦 我那个吹风机上标的是220V,是交流电吗?谢谢大神

是啊,那个下载分的事情帮我问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那个下载分的事情帮我问了吗

啊?问谁啊?大神,铭瑄MS-G31EL主板认不到硬盘是南桥坏了吗?(硬盘换了好几个,数据线也换了好几条,电源线也换了)谢谢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啊?问谁啊?大神,铭瑄MS-G31EL主板认不到硬盘是南桥坏了吗?(硬盘换了好几个,数据线也换了好几条,电 ...

不一定是南桥损坏,可以查下南桥SATA模块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南桥损坏,可以查下南桥SATA模块供电。

那要怎么查啊?“南桥SATA模块供电”在哪里查啊?“那个下载分的事情帮我问了吗”要问谁啊?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怎么查啊?“南桥SATA模块供电”在哪里查啊?“那个下载分的事情帮我问了吗”要问谁啊?大神!

这个要找图纸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怎么查啊?“南桥SATA模块供电”在哪里查啊?“那个下载分的事情帮我问了吗”要问谁啊?大神!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81711-1-1.html可以参考下这篇帖子,首先查下SATA 供电和时钟电压工作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里显示已经奖励。

老大今天奖励是31号,26号的我已经收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大今天奖励是31号,26号的我已经收到了。

26日多奖了5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6日多奖了50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1841-1-1.html这个帖子替我评论下分数,个人跑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