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片机 ]stc89c52rc单片机 DIY表情矩阵

楼主(2015-12-31):
STC89C52RC单片机 DIY表情矩阵

STC89C52RC单片机 DIY表情矩阵

  现在很流行汽车表情仪(16×16的LED阵列),固定几个表情的(非阵列)、可以自定义表情的16×16的表情矩阵淘宝上都有卖,但价格不菲。于是自己用stc89c52rc单片机 DIY一个8×8的表情矩阵,下面是用stc89c52rc单片机 DIY表情矩阵的操作步骤,以供大家参考,动手能力强的朋友可以试试

  一、stc89c52rc单片机 DIY表情矩阵工具和材料:

STC89C52RC单片机 DIY表情矩阵 图一

  1. 8x8 LED阵列
  2. STC89C52RC单片机一片
  3.51最小系统板一个
  4. 洞洞板一片
  5. 点触开关一个
  6. FC插头,本实验需用掉4套插头,2套插座;
  7. FC线,本实验用掉了9厘米和11厘米各一段;
  8. 200欧排阻一枚,
  9.电池盒及1.2V电池四枚
  10. 维修线20米(图中黑色圈的那个。就是很细的漆包线,当电线用);
  11.排针3P;
  12.40欧电阻一枚(上图中没有,调试过程中发现需要降压,不然低电平不够低,不亮的点会有漏光)

STC89C52RC单片机 DIY表情矩阵 图二

  stc89c52rc单片机 DIY表情矩阵必备工具:  ● PC机;
  ● 电烙铁;
  ● 焊锡;
  ● 松香;
  ● 万用表;
  ● 镊子

  stc89c52rc单片机 DIY表情矩阵调试用:  ● 单片机开发板(兼烧录器)
  ● 面包板
  ● 面包线70条
  ● 杜邦线(彩色排线)40条

  二、在仿真软件上搭建原型,写程序代码,调试

STC89C52RC单片机 DIY表情矩阵 图三

  ● 仿真实验原理图
  ● 我使用的是proteus,下载源代码包,就可以直接烧录martrix_pure.hex到单片机里就可以了。

  三、 用万用表测量阵列的引脚,确定接线方式

STC89C52RC单片机 DIY表情矩阵 图四

  ● 如是1588abeg的话,上图是量好的说明书。
  ● 如果你使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来量这个阵列的话,vcc表示红表棒,gnd表示黑表棒。万用表的表棒接触到相应的管脚的时候,选中的某行某列就会亮起来。阵列显示通常是使用行扫描或列扫描。形象点解释扫描:假设先给阵列右上角的1接上vcc,然后,为左上角1到8脚分别接上vcc和gnd。如果接的是 gnd,那和vcc就型成了回路,第1行的某个点这亮了起来。这个过程叫扫描一行。接下去扫描第2行,第3行··· 如果一秒钟超过30次全屏扫描的话,人眼就能看到静止的图象了。因为用的阵列和仿真器里的阵列转了90度,所以实质上,本实验使用的是列扫描。

  四、选择一个最顺眼的方式摆放元件

STC89C52RC单片机 DIY表情矩阵 图五

  ● 把元件都堆到板子上,布一下局,看怎么排放比较漂亮。

  五、对照仿真实验的原理图,用线焊接

STC89C52RC单片机 DIY表情矩阵 图六

  ● 用老虎钳把FC线做好,9cm和11cm各做一条。焊接的时候用的是线径0.1mm的电气维修线,不用刮漆,烙铁可以直接把漆皮烫掉,直接焊就行了。由于布局原因,这里交叉的线非常多。用这种线焊比较困难,肉眼看不出是不是漆皮被烫掉了,一不当心就会把两根线短路在一起了。你可以选择使用带皮的电线,或直接使用FC排线来焊接。(或者把那两个FC头子放到下图左边,线的情况就会好很多.)

  六、连上开发板,为单片机烧录程序,调试

STC89C52RC单片机 DIY表情矩阵 图七

  ● 调试步骤完成后,就可以直接烧录了。
  ● 如果没有51开发板,可以买一条USB转232线,接上原件清单里的这个最小系统,使用STC公司官方的烧录程序就可以直接烧录了。由于仿真软件里的原件电气性能都是无穷强大的(不会击穿,没有漏洞电压,低电平是绝对的0,高电平是标准的3.3或5V),所以在实际应用的时候,需要计算LED 的压降,加一些外围元件。另外调试的时候还可能发现其它问题,然后,修BUG吧。

STC89C52RC单片机 DIY表情矩阵 图八

  ● 调试连接杜邦线的时候,推荐使用 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 的顺序接线,这样方便查看。色环电阻电感也是按这个色码顺序排列的。

STC89C52RC单片机 DIY表情矩阵 图九

  ● 程序烧录后会自动执行,漂亮的图显示出来了。调试后发现电源上要串一个40欧的电阻进行压降,下图右下角一个蓝色的电阻,是42欧。

  七、把单片机从开发板上拿上来,插在小系统上,完成

STC89C52RC单片机 DIY表情矩阵 图十

  ● 板子上多了一个42欧的电阻,原料清单里有,上面的图片里都没有。

  用stc89c52rc单片机 DIY表情矩阵完成了。

  stc89c52rc单片机 DIY表情矩阵制作小视频: 点击此处下载

网友:
程序和电路图才是最主要的,哈哈

网友:
这个点陈有点难弄,整整还是蛮好玩的

网友(2016-02-15):
有没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