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8m-s2主板自动上电

楼主(2015-12-31):
拿过来是自动上电  CPU供电0v  上网看了看说换了io可以了的 我就找了一个io换了 通电不自动上电了  没有复位   CPU供电只有0.9v  点一下复位开关跑码了  可是不亮  跑c1-c3-0d-50-ff  就没有反应了   不知道怎么搞  求解决

网友A:
现在换了一个IO  还是开机没有复位 要点一下复位开关才跑码  现在可以亮机了

网友:
再换一个IO芯片试一下看看吧。

网友:
你没看完代码吧,跑50基本显示了,插个喇叭听听有没认到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换了一个IO  还是开机没有复位 要点一下复位开关才跑码  现在可以亮机了

手动复位跑码能亮,那就是自动复位电路出问题了咯,你说没复位是测的那里?是看的诊断卡上的还是测到的没复位?AMD的查HT_VL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动复位跑码能亮,那就是自动复位电路出问题了咯,你说没复位是测的那里?是看的诊断卡上的还是测到的没 ...

重新换了一个IO可以了  装到机箱里面后开机直接把IO烧了  把最后一个IO搞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