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内屏无显的检修思路

楼主(2015-12-31):
昨天修华硕K550D过程中,几乎所有通病都遇到(待机IC发热,更换IT8528E之后正常开机,电流正常跑至2.5A,但内屏外屏均不显,刷BIOS后外屏显示正常,手模RTD2136R发烫,更换后内屏依然无显,测量无背光开启、无屏电压开启、无亮度调节电压),头也修疼了,特来请教RTD2136的工作时序及后续检修思路
现在的情况:
1.外屏正常,RTD2136的21脚(来自APU的POWER IN在开机时有个高电平信号),5脚供电正常;
2.测试EDID,将示波器的VOLTS/DIV调至200MV,可测得不太漂亮的波形,其波形像部分未接屏时的波形;

网友A:
这就是个切换电路,换这个芯片不行就有可能是显卡或者桥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切换电路,换这个芯片不行就有可能是显卡或者桥有问题了

有几个信号来自A8 的CPU ,真担心是CPU 坏了,找不到代换测试的,我现在就想弄明白RTD2136的工作条件

网友B:
把你示波器测到的EDID给我看看

网友:
你测下这个信号EDID。对比一下波波。看看有没有输出正确的。

网友:
这是edid的data开机瞬间波形,现在clk的也测不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你示波器测到的EDID给我看看

版主,波形已照,麻烦帮分析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波形已照,麻烦帮分析下,谢谢!

CLK的测不出来吗

网友C:
是的,换了不同的电压和时基,都没有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换了不同的电压和时基,都没有波形

你的时基正确的 时能够测到的 测不到 的话 你如果做桥水平有信心就直接换显卡吧 不行再去测其他 不然不好说 我昨天修的机器 时内接有背光无显示 外接正常 于是我换了显卡还是这一 换屏好了的 蛋疼 你考虑考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时基正确的 时能够测到的 测不到 的话 你如果做桥水平有信心就直接换显卡吧 不行再去测其他 不然不好 ...

我看了该机的点位图,2136的相关信号来自A8的CPU,因此买了个CPU,今天换上故障依旧,显卡的话,我感觉是不是没关系?该机初始故障是待机芯片3.3V短路,换了EC后可上电,但无显示,又刷了BIOS,外屏有显示了,又发现LVDS芯片2136发热,更换了3个2136都一样,只是不发热了,我感觉是2136的周边电路问题,导致2136未正常工作,但又不知道它的工作条件,因此查不下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时基正确的 时能够测到的 测不到 的话 你如果做桥水平有信心就直接换显卡吧 不行再去测其他 不然不好 ...

时基和电压是调到500US、500mv才能测出的,测出后我又把电压和时基调到1V、100us才显示成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基和电压是调到500US、500mv才能测出的,测出后我又把电压和时基调到1V、100us才显示成这样的

你时500 测到然后100放大的 我知道啊 看时基能看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该机的点位图,2136的相关信号来自A8的CPU,因此买了个CPU,今天换上故障依旧,显卡的话,我感觉是 ...

你的意思时2136没有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时2136没有工作吗

感觉是的,但不知怎么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时2136没有工作吗

该板SMC的SCL和SDA无波,该信号由桥发出,进入2136的13和14脚,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这机子直接断开独显电感和断开集显电感都可以显示的,你先断开看能显示不

网友:
先排除下是不是独立显卡导致的 把独立显卡供电断开下试试

网友:
先打一下3 4 7 8 9 10到CPU的值,到屏线接口8对LVDS的值,两个供电,47 48脚是否读到码片信息。13 14脚的I2C,45 46脚的EDID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直接断开独显电感和断开集显电感都可以显示的,你先断开看能显示不

很好的思路,我试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