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菲利普32PFL3409/93电视

楼主(2015-12-31):
型号图片故障现象是接通电源亮一下就灭了,重新开启还是亮一下就灭【反复、拆开后测量24v都正常,再测量mos管的时候发现有两个陶片电容裂开了,看图片

坏掉后恢复正常 、此型号的电视机如有相同故障不妨可以参考一下
陶片电容大家都知道干嘛的,损坏的原因应该是温度过高,具体怎样造成的还望有高手解答。

网友:
楼主厉害弟弟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容应该是MOS管D-S间并的消尖峰电容.......

的确是连接着d-s级 ,感谢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