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325I 开机不显维修 附上bios

楼主(2015-12-31):
联想 B325I 版号 6150A0007903 A02
开机屏不显,有时背光闪下就灭,测bios无波形,按上电时序查到VRM_PWGD电压零点几伏,+VDDCR_APU也是零点几的输出。芯片是ISL6328 +V12S +V5S APU_VDD_RUN_EN 都正常 上下管波形也有,测到BOOT角只有9v左右,然后查boot电路无掉件或损坏,测到电感时PL1一端12v 一端11.1v左右不正常,虚焊还是后级有点短路,先加焊电感,加焊完测电压12v,,+VDDCR_APU电压也出来了.装机测试亮机。然后附上 pchbios ecbios 图纸和点图

网友:
功底扎实啊

网友:
为一体机稀有的点位图加分

网友:
为一体机图纸加分  稀有的东西  不过楼主功底挺棒的

网友:
给电感加焊,很少见

网友:
不错正要刷下

网友:
一体机电感虚焊的很少

网友:
以前也遇过电感虚焊的问题,搞了半天,最后也是无意中弄好的。、

网友:
电感虚焊的修的还真少

网友:
挺不错的,赞一个

网友:
这机器很少坏  资料确实不多

网友:
现在新款的LenovoBIOS   很多有序列号了 不能乱刷的

网友:
电感虚焊引起的,真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