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A不亮机

楼主(2015-12-31):
EC部分进过水的,电流跑到1.4不动7秒左右风扇转动再过5秒BIOS的1脚电压3.3V拉到1.2V,30秒后再升高到3.3V,BIOS1脚升到3.3V后开始跳变可以过内存,可以不亮机,不插内存的话检到内存时掉电——板子大件的都换了一遍了。………想再刷几个BIOS看看                   怎么论坛搜索还用不了啦

网友:
我也是最近软件老是出问题

网友:
已经恢复正常 可以搜索

网友:
开机后BIOS会瞬间读取然后关闭 这个1脚片选电压3.3V拉到1.2再到3.3V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