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IG41R复位不跑马

楼主(2015-12-31):
  主板是戴尔MIG41R 故障是复位不跑马  诊断卡00  BIOS刷了  CPU换了  供电时钟都正常  CPU负载测过阻值都正常   我就想问下这主板南桥是不是经常坏  客户说今天一定要  求求求指教  本人是萌萌的小白  小小白   理论不行  求指教 我想换个南桥可是怕换了还是不行  求指教 在线等

网友:
来人啊  小白很着急啊

网友:
别沉啊  来人啊     来个人好吗  头大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不能产生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不能产生时钟?

不是 时钟正常   电池也有电

网友:
现在换了南桥还是不行  求指教

网友:
CPU电压正常吗?

网友:
测一下各复位点电压是否正常,特别是三极管和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