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自动通电一闪断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5-12-31):
现象:联想的主板大多都会插上20PIN电源自动上电跑码再断电,这个板子是插上20PIN,数码卡的灯亮下就灭了。

分析:这种现象很像12V短路了,于是检测12V对地值,一切正常,由此怀疑南桥坏。
给客户报价,主板南桥坏了,换桥友情价80元。客户说可以。我说换桥时间比较长,让客户等2小时来拿,打发走了客户。
维修:根据经验,这现象遇到过I/O坏和南桥坏的,换I/O简单,准备 先换I/O,想了想修板得先清下CMOS,于是拆电池放电,1分钟后装上电池,触发试了下,惊喜出现了,可以正常开机了,测试了会没问题,就这样好了。。。。。

为了能让客户花钱花的满意,上焊台造假

总结修板还放电,放电万能。呵呵

网友:
这板子南桥坏的多

网友:
修他,就没碰到过放电好的,运气啊。

网友A:
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吧,客户都走了你装好了他又不会拆机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吧,客户都走了你装好了他又不会拆机看的!

客户只拿主板和U来我这里,不是整机。。。

网友B:
CMOS会导致自动上电  自动断电?    楼主呀   要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OS会导致自动上电  自动断电?    楼主呀   要返修

联想这个主板本身就是插20PIN就上电的,这个是插上20PIN闪下就断了的,应该不会返修的。。

网友:
喜欢看电脑神的帖子~

网友:
PCIE 的A13 A14 脚是时钟测量点  电压0.4V左右,PCI 的B16是 1.6V左右

网友:
你上焊台只是烤了一下焊膏还是真焊了?

网友:
哈哈,桥没坏 你上 BGA  拆下来 搞那样啊??????????

网友C:
放电当换南桥 客户不要看看换下来的桥和主板桥位置的痕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电当换南桥 客户不要看看换下来的桥和主板桥位置的痕迹么???

在刚接到主板时,我也确实判断为南桥问题,可没想到放电好了,价已报,不能打自己脸,呵呵,只能造假上焊台,至于坏桥,这801GB的坏桥最少也有50个。

网友:
台式机主板80块,还是可以修一修的

网友:
我有一块板子跟你这个一样  确实是南桥坏。PCIE A11  是方波 用万用表测试是1.8V。。。实际有3.3-0-3.3-0一直循坏。